[求助] XC3S50AN芯片烧录不成功

楼主(2016-09-02):
各位大神,我用ise14.7烧录xc3s50an不成功。用impact烧录时,用右键菜单中的“Program flash and Load Fpga”显示擦除失败,找不到spi设备,用“Program Fpga Only”时,能成功,但是断电后,程序丢失了。请各位大神指点下可能的原因,谢谢!出错信息如下:
‘1’: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0: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0:iMPACT - 0011 1111 1101 1100
INFO0:iMPACT:2492 - '1':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INFO0:iMPACT -SPI Device not found.
INFO0:iMPACT:24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网友(2018-12-10):
freebigfish 您好 ! 我遇到了一个跟你 100% 完全相同的问题:
想请教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
感激不尽 !!!

我用ise14.7烧录xc3s50an不成功。用impact烧录时,用右键菜单中的“Program flash and Load Fpga”显示擦除失败,找不到spi设备,用“Program Fpga Only”时,能成功,但是断电后,程序丢失了。请各位大神指点下可能的原因,谢谢!出错信息如下:
‘1’: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0: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0:iMPACT - 0011 1111 1101 1100
INFO0:iMPACT:2492 - '1':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INFO0:iMPACT -SPI Device not found.
INFO0:iMPACT:24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