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氧化硅四面体中心的硅原子到氧原子的距离1.60A

楼主(2016-09-02):
这个单位是A上面有个小圆圈,怎么读?

网友:
埃格斯特朗(Ångström, 简称埃,符号Å)是一个长度单位.它不是国际制单位,但是可与国际制单位进行换算,即1 Å = 10–10 (负十次方)米 = 0.1纳米.它一般用于原子半径、键长和可见光的波长.譬如,原子的平均直径(由经验上的半径计算得)在0.5埃(氢)和3.8埃(铀,最重的天然元素)之间.它还被广泛应用于结构生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