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DC执行Error

楼主(2016-09-02):
DC执行后报了下边的Error:
                                  TOTAL
   ELAPSED            WORST NEG   SETUP    DESIGN                               LVTH
    TIME      AREA      SLACK     COST    RULE COST         ENDPOINT           PERCENT
  --------- --------- --------- --------- --------- ------------------------- ---------
                                                          ......
    0:38:05  426607.2      0.90    3466.2    7076.9                               91.83
Error: Cell U5 (within bound "default") cannot satisfy placement constraints. (PSYN-1106)
麻烦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cell被工具放在默认的bound里面了。检查一下你的bound的和blockage设置,是不是bound和blockage过多,cell摆不下了。附PSYN-1106解释。

   NAME       PSYN-1106 (error) Cell %s cannot satisfy placement constraints.

DESCRIPTION
       This error message occurs when a cell cannot be legally placed anywhere
       in the design. Commonly, this is caused by conflicting hard move bounds
       and blockages.  Since the cell has no legal location, the coarse placer
       ignored all blockages and any associated hard move bounds when  placing
       this  cell.  If the cell is constrained by a hard move bound, the bound
       may have been tool-generated and not user defined.  Tool-generated hard
       move bounds can have generic names such as "default".

WHAT NEXT
       Analyze  the  placement  constraints  of the indicated cell to identify
       sets of conflicting constraints such as hard move bounds and  placement
       blockages.  Experiment with deleting and adding subsets of these bounds
       and blockages to find a set that does not overconstrain the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Tech文件中设定的row高不对。
不过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DCG把u_CLKIN_gate cell的CLK端从接CLKIN改为接1‘b0了。
麻烦帮我分析一下是为什么?

详细信息:
DFT后网表:
  TMEDFFQXH  u_clk_od0 (.CLK ( CLKIN ) , .DATA ( RAM_EN_od_0_ ) , .Q ( clk_od0 ));
  TMEDFFQXH  u_clk_od1 (.CLK ( CLKIN ) , .DATA ( n829 ) , .Q ( clk_od1 ));
  TMEGTDXL  u_CLKIN_gate (.GCLK ( CLKIN_gate ) , .CLK ( CLKIN ) , .CEN
          ( TCMMODE_pos_neg ) , .SMC ( pp_SENGEN_CR4_CLKIN_SENG ));
DCG后网表:
  TMEDFFQXH u_clk_od0 ( .DATA(n19650), .CLK(CLKIN), .Q(clk_od0) );
  TMEDFFQXH u_clk_od1 ( .DATA(n20528), .CLK(CLKIN), .Q(clk_od1) );
  TMEGTDXL u_CLKIN_gate ( .CEN(n11342), .SMC(n20200), .CLK(1'b0), .GCLK(
        CLKIN_g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