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大神解答差分环形振荡器不能起振问题

楼主(2016-09-02):
设计用的是上华0.5um的工艺。差分放大器仿真DC/AC得到的基本条件满足振荡器的起始条件,即相位180,增益大于2,各个mos管都处于饱和区。

差分放大器

差分放大器
三级环形振荡器级联后不能起振,我尝试过加初始电压,电源电压加噪声,maxstep变小等方式,还是不能起振

三级环形振荡器

三级环形振荡器

ps:想了很久不能解答自己的问题, 拉扎维的书中说一般振荡器功耗在1mw到10mw左右。是我的尾电流太小吗?
求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你是仿真AC还是 STB?2陪的增益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问,我对stb不了解,刚刚找了些资料看了下,然后仿真了,也不知道方法对不对,请你指导,谢谢。附两张图,一张为ac仿真的增益和相位,一个为stb仿真的结果。

网友:
stb仿真好像不对哦. AC仿真时要保证和你没起振的DC点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载了,看看

网友:
你接錯了,把第一級的5. 6.交換試試

网友:
不知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5,6是没有接错的。三级反偏,请你在确认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AC是在DC工作点下面仿真的,但是stb这个模式后面是不是那样的接法呢,
   我后来仿真了一下共模电平,对比图形和要起振的状态,好像有点启发。

网友:
相位是360°,而不是180°,自然无法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chengji1999。 原PO您真的接錯了喔~

网友:
同意chengji1999,原PO您真的接錯了~

网友(2019-07-29):
你这个解决了吗?我的也起振不了,怎么回事啊?我的负载是电阻

网友:
感覺是你單級的gain太小,loading先掛大電阻(500koh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