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用touchstone格式的sNp文件跑Tran遇到振荡

楼主(2016-09-02):
在做一个毫米波 LNA,其中无源部分用HFSS仿真得到sNp文件导入Spectre,但在跑Tran的时候发现LNA振荡了,但sp仿真稳定性因子是远大于1的。求教,sNp文件到底能不能做tran仿真?

网友:
你EM仿真的频率范围是多少?sNp file里的设置,比如interpolation method, max frequency, extrapolation, passive tolerance, causality correction等等都怎么设的?
你都Kf是全频段仿真的吗,transient仿真振荡的频率多少?有没有被你sNp文件里的频率范围cover?

sNp file跑tran确实很容易出现收敛性问题,尤其是带ramp信号的PU/PD信号时。你多改改里面的设置,比如interpolation method,换成rational,但是仿真速度会特别慢。

网友:
你跑tran.是甚麼軟體?

若是spectre, SNP檔裡面的freq step大小會影響參數喔~
建議你重跑SNP檔,將freq step弄細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