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erarchical design中block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6-09-02):
hierarchical design 中,block reg2reg timing clean,和top合并后用PT看timing时,block内部timing(setup/hold)会不会发生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

网友:
仅仅重新做PT netlist不会发生变化,所以除非你的约束,包括时序和环境等变化,否则应该是不变化的吧。

网友:
同问啊,有谁知道吗?

网友:
有变化很正常的额,比如ocv的影响,就可能造成block 干净了,合到top又蹦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应该有这方面的影响。

网友(2017-04-20):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旦遇到这种OCV的影响,应该怎么解决呢?是block  owner解决,还是top解决?具体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另外也会受到SI的影响吧?

网友:
是有可能的,比如clock common path变化,比如边界cross talk影响,比如STAR RC变化,等等

网友:
一般是block owner解决,在block level sta的时候增加 timing margin (比如增加clock uncertainty等). 如果留到top level 再fix的话就太麻烦而且耽误tapeout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