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后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9-02):
本人是菜鸟一个,在选择工艺库时,我看到有:ff_1v32_cm40,ff_1v65_cm40,ss_1v08_c125,ss_1v35_c125,tt_1v20_c25,tt_1v50_c25,那么我在做综合和ICC版图时,那我应该如何选择工艺库呢?谢谢大神们的求助

网友:
综合的时候好像优化的是setup,因此要使用最慢的lib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DC综合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较慢的库ss开头的

网友:
根据设计工作的温度、电压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