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BJT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6-09-02):
举个例子:
比如NPN管,采用的是NPN10(版图里发射极10*10)这个模型,实际layout画的发射极面积是20*100,仿真时,NPN管的参数怎么填写的???
比如我现在,填写了模型名NPN10,下面那个面积怎么填?填2000?

还有BJT集电极开路之后,为什么基极电流反而变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pdk里面提供固定10*10的发射区面积,那就只能是20个10*10的并联,你直接画20*100是不允许的;如果只是pcell里面default的是10*10,可以更改W和L的,就直接给20*100。
    仿真也是一样,如果第一种情况,就用10*10,M=20;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就直接20*100

网友:
一般来说,PDK中PNP大小都是固定不变的,你只能选择并联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提供的模型面积不变?版图里面需要变面积的话,采用并联的方式盖面面积么?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BJT的面积都是指发射区的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知道的,我不太清楚的是:比如layout里面发射极面积是20*100,然后采用的模型画法是NPN10(10*10),那么进行模拟仿真的时候,三极管参数里面area选项怎么填写的?是2000还是20还是其他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