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entor画封装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9-02):
Hi 各位大神,刚开始学用mentors画封装,画完symbol后关掉重新调用时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问题,提示:symbol is edited(locked) by another user. 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人能回答嘛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到库的文件目录下,找到这个符号存放的路径,里面会有一个xxx.lock的文件,删掉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好像是因为这个xxx.lock文件引起的,能问一下是为什么嘛?

楼主:
回复 4# WYF-锋 是不是后缀.lock的文件时锁定文件的原因?

网友(2017-07-05):
回复 楼主:

大神,mentor建库有操作文档吗,求分享,谢谢!

网友(2017-12-20):
估计用mentor的人比较少。

网友(2018-12-11):
回复 网友A:

   你好,问个关于mentor原理图封装制作的问题。一个IC有两百个脚位,我分成两部分做。但是制作的时候没有事先规划,导致做成了两个独立的元件,请问一下有方法使这两部分合成一个IC封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