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数据溢出的问题

楼主(2016-09-02):
仿真时,警告说这几个加法器都产生的溢出。求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求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CIC滤波器各级位宽有公式的,随便找个书和论文就有了

网友:
楼主你输入数据位宽多少?你这里前面的CIC 低于16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显然是bit width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