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频时钟采高频时钟生成的脉冲

楼主(2016-09-02):
比如150M时钟采5ns的脉冲上升沿,怎么做?

网友:
是单独的一个脉冲还是周期性的脉冲。
5ns对应200MHZ,如果是单独的,应该不能够稳定的采集到。
我也不晓得怎么采,等高手来。

网友:
可以把高频脉冲展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展宽得在高频时钟域做,现在只有低频域可以处理的话咋办?把信号接到触发器的clk管脚是否合适?可它又不是时钟信号,不知道综合时能不能通过。

网友:
不符合采样定理,采不了。
要么展宽,要么用同步时钟采。

网友:
做成异步就可以了,直接接时钟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跟我在5楼说的方法一样?会不会有综合不通过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D: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Asynch_in]  -to [get_clocks clock]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ock]  -to [get_ports Asynch_in]
  异步时钟域之间不能进行STA,设置false path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意思是异步脉冲接到clk端,然后做同步处理,综合时set false path不做时序分析? RTL编码是不是这样:
always@(posedge asynch_in or posedge clr)
begin
  if(clr)
    q1<= 0;
  else
    q1<= 1;
end

always@(posedge clock)
begin
  q2<= q1;
  synch_out<= q2;
end

assign clr = ~asynch_in & synch_out;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巧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如果不能在快时钟域处理,这种窄脉冲信号也只能用这种方法采样了,综合的时候异步时钟域需要设置false path,用两级触发器来解决 亚稳态问题,还有你代码中最好再加上本时钟域的复位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synthesis 当然可以过。你create clk/generated clk, then 设置clk group保证特殊clk domain的STA check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F: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