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il to Rail 运放测试跟随特性时,出现部分直流偏置电压下振荡现象

楼主(2016-09-02):
问题:轨到轨运放(NMOS,PMOS差分输入级并联结构)仿真时相位裕度正常,但测试发现部分直流电压下振荡,求大神提供解决思路!感谢!
1,全摆幅仿真跟随测试结果:
2,部分直流,直接跟随测试结果(0.3V正常跟随,1.65V跟随出现震荡:

1.65V

1.65V

网友:
想幫你,我用繁體字別介意。
1. 先確定是不是真的震盪,或是被couple的信號。若調整電壓輸出頻率會變就應該是真的震盪了。
2. 回到你的模擬去確認,在AC模擬或tran.模擬分析下震盪條件會不會成立。
3. 若2.不成立,再檢查是不是跟IO PAD或package效應有關。
暴力的解法:
在power 串一個ferrite bead,頻率響應選用可以濾除你所量到的震盪頻率。

网友:
从这个波形上看,震荡的范围应该是NMOS和PMOS都工作的时候,当只有一半工作的时候就不震荡了。我想问一下楼主,有的轨到轨是那种结构,运放的负载是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构就是通常的NMOS,PMOS差分输入级并联的结构。现象大概就是你看到的。现象上看两组差分一起工作时就会振荡,本来设计应该挂5pf的电容,测试时没挂电容也出现上面现象(当然探头上也是有电容的,而且比5pf略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ny Thanks!现象来看,可能两个差分对同时工作时,相位裕度偏低了导致系统不稳定。仿真出来相位裕度在5pf电容时,的确低于40度。另外,想请教下,按照您的经验,仿真时闭环的相位裕度低于45度,系统就会振荡嘛?还是说别的指标来确定振荡。因为仿真瞬态的话,会不会步长太小时,像振荡器一样,仿真不出来振荡?(至少AC相位裕度低于20度了,瞬态也没振荡

网友:
相位裕度小于45度不一定会震荡,当然大于60度也不一定不会震荡。
你应该没做GM恒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Bingo!不恒定Gm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嘛?另外,怎样去确定电路是否振荡尼?需要判定多方面的?望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赞同!从图上电压变化应该是在P管和N管都在饱和区变化到单管饱和区的时候,引起电路短裤跨导发生剧烈变化,引起的电压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给一个直流信号,振荡该如何解释尼?就不存在状态切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直流信号不存在震荡这个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人接触模拟不长,理解还太少。我是想问,测试时,给个直流信号,为何输出也可以部分振荡(某些电压下振荡,某些不振荡)?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实际测试中,如果PM不高,我们试图给的直流信号,会由于电源纹波、探头接入、信号线移动等细节问题出现瞬态的交流作用,使电路自激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Many thanks!了解啦!

网友(2025-04-08):
想问一下lz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