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滤波器中电容

楼主(2016-09-02):
请指教,我看的一个用于PLL中的三阶环路滤波器,其中与电阻串联的电容去掉了,有什么其他意义吗?电荷泵电流直接流向电阻。

网友:
請問是第三階的電容去掉嗎?
如果這樣的話做第三階的意義就沒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那个和零点电阻串联的电容去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和零点电阻串联的那个电容去掉了。

网友:
Vctrl直接並聯一個電阻到gnd ???
太牛了吧,這樣PLL會正常鎖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