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放大器能用于窄脉冲信号的的放大吗

楼主(2016-09-03):
紧急求助各位大侠, 请问射频放大器能用于窄脉冲信号的的放大吗?
我想用一个宽带射频放大器 Mini-circuits的ZX60-43+,带宽0.5~4000MHz,增益17dB,用于放大一个窄脉冲信号,脉冲宽度1ns,幅度10mV,这样行的通吗?输出能得到一个放大的窄脉冲信号吗?

谢谢。

楼主:
有高手可以解惑一下吗,多谢。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1、脉冲信号可以看做是无数个正弦波组成,基波,二次谐波,三次。。等等
2、你想用射频功率放大器放大脉冲信号的幅值,且脉宽什么的都不变;
3、这就意味这你要对组成脉冲信号的所有谐波都要进行放大;
4、这应该取决于你的脉冲的频率了和功放的宽带性能了;

不太清楚这样理解对不对,只是提供了一个参考,o(╯□╰)o

网友:
不一定是放到脉冲信号的幅度吧,是不是也有某些调制在脉冲的相位和占空比上也携带信息。
楼上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以前遇到的一个现象:
一个能放大1.8GHz的放大器,放大那些QAM之类调制的信号没问题,放大脉冲调制信号的时候,当信号源出来的脉宽小于5us(占空比1:10)后功放输出的平均功率就偏小。当时是认为功放是窄带的,脉冲周期小到一定程度后脉冲调制信号主瓣频域上宽度过大导致不能全部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