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IC617 问题

楼主(2016-09-03):
Dear all:

   现有个问题,我安装完成 IC06.17.700_Base ,在 rhel-server-5.8-x86_64-dvd 系统上。

在启动 virtuoso时,系统提示:/home/tools/IC617/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visadev.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在网上搜索了这个so文件,未找到。请问如何解决些问题?    再问个小白问题, IC5141的启动命令为icfb,为什么这里没有了?还是换成别的啦?
求大神指点 。
非常感觉。

楼主:
经过查证,这个文件应该是IC617安装时生成的文件,谁有这个文件,可以上传一个吗?谢谢。

在  $install_path/tools/lib 目录下,应该装32位时会有这个文件。我安装64位时,此文件就不见了。

楼主:
不用了,此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方法: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DSDIR/tools/libCDSDIR/tools/inca/lib/64bit

此变量之前设置时少加了后面目录,导致出现题目中错误。

不过解决了一个,又来了一个新问题。

*WARNING* clsInit failed: Can'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有高人指点吗?
自己解决中。。。

楼主:
上面问题也解决了:
修改 /etc/hosts, /etc/sysconfig/network 两个文件,将文件中的 localhost 改成其它名字即可。这里应该是随便改。

楼主:
virtuosso已经成功启动。真不容易啊。。。。  IC617, 系统RHEL server  64位,5.8版。

问题解决方法 总结:
问题1:
在启动 virtuoso时,系统提示:/home/tools/IC617/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visadev.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方法: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DSDIR/tools/lib:$CDSDIR/tools/inca/lib/64bit
其实这个 libvisadev.so是IC617安装文件,在目录$CDSDIR/tools/inca/lib/64bit下,所以需要增加此目录设置即可。

问题2:
*WARNING* clsInit failed: Can'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解决方法:
修改 /etc/hosts, /etc/sysconfig/network 两个文件,将文件中的 localhost 改成其它名字即可。这里应该是随便改。

网友A:
楼主一直自问自答我也是服了:lol

楼主:
解决问题才知道其中的乐趣。

网友(2017-06-12):
回复 网友B:

   我也安装了617,可以启动编辑电路,可是仿真提示lic不支持。楼主可以共享一下ic617可以仿真的lic?谢谢了。我的邮箱是 red_hat_@163.com

网友(2017-09-16):
Thanks for your solution.

网友(2021-07-17):
您好,那个我也遇到和楼主您一样的问题,我不会在变量后面设置目录,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问题已会,谢谢。解决方案是在那个文件的根目录下运行virtuoso&就可以,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直自问自答我也是服了

你懂个毛,知识要懂得分享,像你拿十层被子好好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