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617字体修改

楼主(2016-09-03):
小弟愚钝,小弟遇到的问题是安装了IC617_ISR5之后发现字体不如以前的漂亮了,试了选项里面的所有字体总觉得很模糊.
请问各位前辈应该怎样设置才能让字体跟IC616的字体一样呢?

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教

网友(2017-10-09):
一样的问题

网友:
在你项目下的.cdsinit里面添加以下哎内容:

hiSetFont("label" ?size 13)
hiSetFont("text" ?size 13)
hiSetFont("ciw" ?size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