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oot删除文件后空间没有释放

楼主(2016-09-04):
今天发现home一个用户目录下面有几个很大的旧文件,机器磁盘只要20G左右了。
我在root下,通过桌面方式进入那个目录,用鼠标选中那几个文件,然后按下键盘的delete按键,删除之后发现root桌面上的Trash里面没有东西,整个机器的磁盘可用空间没什么变化。
请问高人,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谢谢!

网友:
按delete只是放到trash里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在root 下面以及user01下面的Trash文件夹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很奇怪,搞不明白为啥磁盘空间还没释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人,我啥也没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要着急,Linux下就是这样的,有进程占用的情况下删除文件不会马上释放空间。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重启系统,不方便的话找到对应的进程kill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