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sim14/15安装后无法plot出瞬态电流?

楼主(2016-09-04):
安装mmsim14/15后仿真无问题,但在ADE中用Results->Direct Plot,无法产生电流波形(tran),且icfb的CIW窗口产生如下提示:

(我不清楚这段字那里有和谐字符???

plot电压波形没有此问题,且通过Caculator也产生不出瞬态电流波形,但通过ADE的Results->Results Browser是可以看见保存的电流并plot出来,这是什么原因?有人见到过吗?如何解决呢?

经试验,改用mmsim12/mmsim13都没此问题。
系统是Centos7-64bit,ic5141环境。

网友(2018-03-08):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碰到类似问题了,ic5141下用mmsim14也是看不了瞬态电流波形,换成mmsim7就没问题了。

楼主(2021-02-25):
是.cdsenv配置问题,我从安装ic618的相应目录里(详见各种安装教程)拷出标准的cdsenv配置到启动目录下,用spectre19仿完tran后,能调出保存的节点电流。连之前用spectre19时仿tran时无法selected save节点电流(即使选了,一跑tran也是all current)问题也解决了,所以就是之前用的.cdsenv配置存在问题。
当然,具体原因有待分析~~

网友(2021-11-24):
一毛一样的问题,怎么办呀

网友(2023-03-26):
是centos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