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实现遇到的问题,真心求助

楼主(2016-09-04):
ERROR:NgdBuild:456 - logical net
   'user_top/initiator_user/ireq_generator/Madd_pkt_dwords_lut<0>' has both
   active and tristate drivers...
   Active driver(s) of net
   'user_top/initiator_user/ireq_generator/Madd_pkt_dwords_lut<0>':
   -----------------
   'G' pin on block 'XST_GND' ( GND )
   Tristate driver(s) of net
   'user_top/initiator_user/ireq_generator/Madd_pkt_dwords_lut<0>':
   -------------------
   'O' pin on block
   'user_top/initiator_user/tickler/control0_a[1/36]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_35' ( BUFT )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一个端口是不是有多个驱动源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检查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