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后仿及测试动态性能问题

楼主(2016-09-05):
8位低速SAR ADC

如图

如图

左图后仿右图测试(横坐标标识有点问题,是程序问题不影响结果)

请大神看看为什么是这个鬼样子?
静态的话,除去一些静态误差,大部分点实际值和理想值相同,少量点差1LSB。(DNL/INL不太好测就先没有测)

网友:
加个窗函数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是在程序里面加窗吗?

楼主:
未解决,顶一下

网友:
原始ADC Code,
先Matlab 中加 Blackman window處理,
再做 FFT Procsess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导,我下午自己试试加入窗函数代码。别人用其他软件试了下,加Blackman窗后HD2:60dB    HD3:65dB    HD4:69dB   HD5:70dB

不过去看信号源的说明书:它上面的动态范围是60dB,这个信号源是不是够差了。

网友:
动态范围是60dB,
對8-bit ADC 應該夠用了,
因為60dB~10-bit 的DR(多了2-bit),
所以量測8-bit ADC 夠了,
但對high resolution 12-bit ADC就不夠用了,
就要一般信号源-->Filter(Discrete) -->ADC,
不然只能購買high precision function generator,
這些高动态范围的儀器都很貴,
只有學校跟大公司買得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加窗之后的效果,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保留信号的频率分量,滤除高频分量

网友:
加窗後的主頻Power算左右7~10 tone 都是主頻Power,
不能只算一根.
另外799Point --> 太少了,量測取多一點吧! 8192Point.
另外 Why:Fs=22KSPS, Fin=69MHz ?
這是設計Nyquist Rate  ADC 嗎?
Fin < Fs/2 吧!
而且您的Fs=22KSPS,FFT的End-Frequency 要是11KHz,
不應該是到5GHz?
ADC 量測參數要再檢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是需要加入低通滤波器吗,输入频率大概是130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频率是130Hz,软件显示有点问题。由于条件限制最多纪录1024点。

请问有您现成的代码吗,不会改这个
另外想问下使用4参数拟合正弦波来计算有效位,准确吗?

楼主:
这是记录数据,哪个大侠能帮忙处理一下,看看动态性能如何

网友:
为什么你的采样率fs这么低?被采样信号频率这么高?

    从FFT图来看,我更加怀疑你的信号源质量不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E:

   窗:blackman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首先感谢。但是INL 应该没有6,我实测,绝对INL是3,如果消除静态问题的INL为1。可能点太少不能满足那种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行为可耻啊;要别人帮你处理数据,还设置下载数据要一个积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论坛默认的好不好,你试着上传一个附件,我们至少也需要1积分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你好,方便share一下处理的code吗?先谢过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