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提取lef出错

楼主(2016-09-05):
layout通过了DRC,LVS,但生成的GDS文件再import进去,最后的版图形状却与原来的不同,有些内部模块超出了画的矩形原来的范围。用abstract 生成lef文件时,在PIN脚信息提取时,run 之后有一个错误。显示unable to create prBoundary.
这时候打开abstract.pin 文件 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矩型,有的模块超出范围了。
请问这是生成的文件错误,还是设置错误?

fastdelay 模块

fastdelay 模块

网友:
应该遇到tool bug!!

楼主:
回复 2# Yestare  生成pin的时候这样的,那个错误怎么找 ? 图像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意思不是说你 填写的用来生成prbndy的层次在版图里面没有么,没有图形当然没法生成prbndy了。可能是layermap的问题,没有把层次match到你所填写的layerNO:datatype。

网友:
错误提示没有找到prboundry,你需要确认一下是否在工具中定义了该层次,如果说定义了prboundry,那就证明你导出gds时layer信息有错。再check一下吧!

网友:
我的理解和四楼五楼同学一致,可以检查一下在create boundary时所填layer名称和使用的map file中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生成GDS时 填写的,那个layermap 参考书上填的新建一个stream.map。而在 Abstract中生成lef是 的layer 是从工艺库中调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检查了一下填写的文件,不知道怎么算match ,图已经上传

网友:
也不是说match了 你要有一层layer做prb,并且它在tf里是有定义的,还有这个tf应该是你在abstract import gds的时候要填的那个tf里,此tf并不是pdk里的那个tf,而是pr用的tf

网友:
建议使用foundary 提供的tech lef,倒入library ,不能直接拿foundary 提供的tf,除非你知道哪些信息缺失!

楼主(2016-10-13):
已经解决,更换了一个服务器以后才成功的。而且除了需要生成的的.GDS 、工艺库.map文件还需要添加工艺库.lef文件。哎。。。

网友(2025-07-02):
引用 楼主:
回复 2# Yestare  生成pin的时候这样的,那个错误怎么找 ?

那是因为在abstract中的pin选项的时候,Boundary那一项你选的关闭,应该打开,然后填你版图中的PRB那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