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积过大,encounter总是停在某个命令上不往下运行怎么办??

楼主(2016-09-05):
各位大牛好:
      有一个chip的面积特别大,其中90%的面积都是模拟的macro cell,真正standard  cell的区域是一个40000um * 800um的狭窄区域,但是我再placeDesign的时候总是跑一会就停在那里,不再往下运行了,已经试过好几次了,每次都是停在同一个位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多谢指教,时间紧急,请大家帮帮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怎么在trialRoute阶段就把metal的prefer routing direction改变了,比如讲metal3的routing direction改变为virtical方向的?nanoRoute阶段倒是可以用setNanoRouteMode改变,但是我想在placeDesign阶段就改变他们怎么办,用什么命令?

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如图所示,当运行placeDesign时,每次跑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了,卡在这里不动了,跑了一天半了也没有反应

网友:
40000um=4cm, 这么大的chip。。。是多粗的工艺?
看截图是在执行 optDesign -preCTS 时卡住的呀,不是在placeDesign阶段。内存占用才7G左右,按理说设计规模不算大。
卡住的地方是执行 trialRoute,因为绕线绕不出来么?布线资源很紧张,只能走到4层,还把M1也拿来用了。试试不用M1,增加走线层数,看能否继续执行。

网友:
估计是在做congestion计算 可能走线走不通 所以卡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55nm工艺,做sensor的,只能用到四层金属,数字规模只有五十万门左右,不是很大,走线其实是可以走开的,现在只能各种尝试了,

网友:
跟帖学习一下,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sensor的芯片要这么大啊。哈哈,我做ISP的芯片,也是用55nm。
   可以把数字部分单独划出来做吗,走partition的流程。或者先尝试放大数字区域的面积,主要增加高度,这么狭长的区域,水平方向的走线资源会特别紧张。

网友:
水平方向走线太紧张了吧,路过学习一下。。

楼主:
是因为面积太大了,解决方法如下:
1.将模拟下面的ROW全部cut 掉,这样就可以运行下去,但是运行时间还是很长。
2.将不需要route的一些pin,在出LEF的时候直接省略掉,或者skip_routing。(比如两个模拟macro cell拼在一块就自动连起来的pin,完全没必须在LEF中出pin)
2.换成innovus来跑,时间缩短了大约3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