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用到一个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怎么写sdc

楼主(2016-09-05):
如果在设计中用到一个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在综合的时候写sdc该怎么写?

是create_clock两个吗?

网友:
先create_clock clka
再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a_n -source $location_clka -divide_by 1 -invert

设置clka与clka_n为同一个group内,它们之间是同步的

网友:
跟只用了一个沿一样的约束,不需要特殊处理(I/O除外,沿可配置的除外)。

网友:
就clock本身应该不用特别约束,和单沿一样,create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