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Cadence pz仿真教程!!!help没太看懂!

楼主(2016-09-05):
求Cadence pz仿真教程!!感谢!!!

网友: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21-08-20):
5年了,这300信元还没送出去
同求

网友:
PZ仿真很简单啊

网友A:
两点注意:(1)针对运放的话开环仿真 (2) 用理想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点注意:(1)针对运放的话开环仿真 (2) 用理想R,C

请问sweep range 那一栏,add specific points 里填的1 50M是怎么确定的呢? 谢谢!

网友B(2022-11-03):
引用 网友A:
两点注意:(1)针对运放的话开环仿真 (2) 用理想R,C

请问input先选项是什么啊,为什么我选输入对管选不上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input先选项是什么啊,为什么我选输入对管选不上呢

要选择输入的信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选择输入的信号源

好的谢谢

网友(2023-07-25):
thanks,学到了

网友(2024-01-25):
引用 网友C:
要选择输入的信号源

想问问如果是差分输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点注意:(1)针对运放的话开环仿真 (2) 用理想R,C

请问这个direct plot form选哪个器件呢?

网友D(2024-09-10):
引用 网友A:
两点注意:(1)针对运放的话开环仿真 (2) 用理想R,C

你好 我在仿真电源系统loop的PZ时,应该断开loop再来仿真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点注意:(1)针对运放的话开环仿真 (2) 用理想R,C

zan。。。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在仿真电源系统loop的PZ时,应该断开loop再来仿真嘛

你好,请问loop该如何仿真pz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