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no physical data for design

楼主(2016-09-05):
请教大侠,

在ICC中用create_cell创建corener cell后,显示no physical data for design. 不知道怎么解决?  在reference mw lib中是有该cell的。谢谢

网友:
create_cell -view fram 貌似是这样

网友(2017-05-18):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3-06-17):
我没管这个提示,继续跟着lab pdf往后做,在后面initialize floor plan 后就可以看到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