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跨时钟域

楼主(2016-09-05):
快慢时钟域数据的采集的方式是什么??例如,100M的数据采集到30M怎么实现??30M的数据采集到100M怎么实现??30M与100M都是时钟,,不用异步fifo和握手

这怎么做例如触发器打两拍??这个打两拍适用于由快到慢还是由慢到快?还是两者都适用???
求解答该怎么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
(1)如果只是检测“复位信号”之类的单bit标志位信号,因为有效状态一般会维持较长的时间,
     所以由慢到快,由快到慢,都可以打两拍,采集信号没问题,前提是有效状态维持时间足够长。

(2)如果是采集数据信号:
    A.由慢到快,通过打拍是“有可能”正确采集到数据的,但是也要看时钟之间的具体关系。
      比如是否同源/同步,时钟的倍数关系等。

    B.由快到慢,通过打拍是不行的,因为很多数据都会漏掉而打不进来。
      这时只能通过握手/异步FIFO/双口RAM来实现数据的转换。

    C.由快到慢,如果快时钟域的数据是连续不间断的,那么只用一个异步FIFO是无论如何也无法
      做到全部采集正确的,因为时钟满了来不及处理。这时,就可能需要多个异步FIFO,牺牲面积,
      换取速度。至于需要多少个,取决于快慢时钟之间的具体关系。

网友(2021-03-17):
总结的真到位,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这个问题对于数字前端来说,很基础的。
看你的throughput。如果你的数据变化不是特别快,那么可以额外通过握手来传递。

网友:
2楼总结比较好,哈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