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 ADC

楼主(2016-09-05):
大家好,在上图中,当采用结束后,在保持阶段所有开关接地,此时X电压为负值,那么Sgnd这个开关如果采样传输们,此时NMOS管会漏电,并且此时PMOS的vds也会变成VCC+VIN,这样会不会PMOS可能有安全性问题,请问这种结构做到输入电压轨对轨,可以吗,怎么解决以上问题,谢谢!

网友:
x复位到Vref,或者是下级板保持阶段切换到Vref,转换阶段从Vref往gnd方向变,x就总是正的了

网友:
通常SGND是接的共模电平(如1/2VREF),并且SGND是NMOS,这时就不存在漏电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