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后仿验证的意义

楼主(2016-09-05):
请问各位大侠,既然前仿保证了逻辑功能,STA 保证了时序,那么作为数字IC设计流程的最后一环后仿真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STA 要在設定的約束都正確無誤下, 才能保証時序是正確的, 但是要怎麼確定在 STA 的約束是完整的呢?
后仿多少可以檢查出 STA 缺失.

网友:
好问题。
反问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
前仿保证了逻辑功能,STA保证了时序;谁保证异步逻辑的时序和功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知道答案

网友:
多时钟域的timing确认(跨时钟域信号的同步处理);
时钟切换电路、数模接口信号等是否会产生glitch;
DFT验证(如Scanchain);
其它的点还没想到,欢迎补充纠正。

网友:
打漏洞 万一有些异步的处理方式在PD处理后有问题呢? example:dmux结构,data signal latnecy过大;导致后仿出现ctrl信号先 data stable后的case

网友(2016-10-06):
我也说一个
一些test pattern需要做后仿,调整合适的timing margin,太紧的话,片子容易fail

网友:
后仿是把时序信息加进去,做动态仿真。STA是静态的,而前仿没有考虑逻辑综合后的时序变化。

网友(2018-06-22):
回复 楼主:
那个,我想问一下,怎么进行数字汉后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