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后仿的意义

楼主(2016-09-05):
请问各位大侠,既然前仿保证了逻辑功能,STA 保证了时序,那么作为数字IC设计流程的最后一环后仿真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双保险吧

网友:
直观上的确认约束和最终结果的正确性。
另外也是确认下异步等STA原理上不支持的电路结构是否正常。
再另外也是确认下是不是有根本就没考虑到的点,如果后仿暴露出来也算是捡到了。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后端设计完成后,加入starRC提取的参数再仿一下吧

网友:
我只问你一句,如果STA关于multi-cycle的约束写错了,你怎么查出来? 本来应该两cycle出的结果,你把multi-cycle 设成了3cycles. 后仿可以发现时序约束的错误。
另外带布局布线信息的后仿能验证布局布线后能否满足时序。

网友(2022-03-06):
double check。想一下STA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假设?

网友:
检查综合约束等对不对,有没有漏约束。sta检查不到的地方。

网友:
sta并不能保证所有逻辑的时序

网友:
布局布线后仿真看到了芯片实际跑的信号波形

网友A:
我们都做到GDS仿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做到GDS仿真了

那要跑多久啊,后仿就有点吃不消了

网友:
sdc约束出错或者跨时钟设计出错时,最直观的仿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跑多久啊,后仿就有点吃不消了

越往后越注重的是启机部分,以及一些时序关键点,别的不c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