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ALTER与直流工作点的问题

楼主(2016-09-06):
在跑不同corner时,使用alter语句,但是这样lis文件里,只能看到最后一个corner的管子工作状态。如下:.option post
.lib"E:\....." tt
XX
XX
XX
.op

.alter ff
.dellib "E:\....." tt
.lib "E:\....." ff

.alter ss
.dellib "E:\....." ff
.lib "E:\....." ss

.end

跑了之后,我想看不同corner底下管子是否饱和。但是lis里面只会打印 ss的结果,前面的结果都没有,请问有方法可以看到前面几种corner底下的工作状态吗?

网友:
全部都會顯示, 往前翻就可以看到

网友:
.OP指令后每个管子的直流静态工作参数都会有的 你慢慢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真阴险呀!!居然藏在中间,不翻慢点都要错过了。谢谢!!~
然后今天工作又遇到一个问题。
一个OP,我想测它的不同输入电压底下,管子是否饱和
我用
.dc vin 0 1.5 0.1

但是最后Lis里面会只会有最初的状态vin=0 的工作点状态,其他输入电压都没有。
虽然繁琐一下,用alter或者data一个个值去替代应该都能打印。
但是用这个dc扫描有没办法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了!!藏在中间,被一堆管子设定参数给盖住了!!谢谢指导!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OP,我想测它的不同输入电压底下,管子是否饱和
我用
.dc vin 0 1.5 0.1

但是最后Lis里面会只会有最初的状态vin=0 的工作点状态,其他输入电压都没有。
虽然繁琐一下,用alter或者data一个个值去替代应该都能打印。
但是用这个dc扫描有没办法查看?

网友:
OP每次仿真只会做一次。alter 初始电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输出语句写对了没有?一般.dc扫描都会分析的出来的,是不是语法搞错了!有可能你先得先设置一个VIN为0v的参数! .param vin=0?!

网友:
回复 网友C:

Two methods

1. 用目前的分析, probe出每顆MOS VDS, VDSAT
2. 用.tran 配合
    .op time1 time2 time3.....

楼主:
回复 网友A:

   .tran 的方法是如下方法吗?
1. vdd 用pwl(0 0  1u 0  1.001u 0.1  2u 0.1  2.001u 0.2....)如此类推
2. .op 0.5u 1.5u 2.5u.....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了几个简单的测试,结果证明。lis是不会打印.dc每一次状态的。只会打印最初值。
例如
.param vin = 1.6
.dc vin 0 1.5 0.1

它打印出来的管子状态是vin=1.6时的状态。如果.param vin= 0.2就打印0.2V时的状态。

所以除非用.alter 一个个换,或者改成.tran 把vin变成随时间阶梯递增的pwl,然后.op time1 time2 time3这样查看。

直接只用.dc 0 1.5 0.1,实在没有找到简单快捷可以让它把每次计算时的管子状态都给打印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YES, 但是時間不能變化那麼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