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阻需要调到准确的阻值么?

楼主(2016-09-06):
想要10k和5.1k,但是整数只能到10.5k和5.2k,电阻误差20%,需要调整到准确的10k和5.1k么?

网友:
工艺是看最小步长不是看整数的,调整到需要的那个阻值就对了

网友:
看设计的需要呀。另外,虽然的电阻误差是±20%,但电阻也有一个typical的设计值,±20%就是在这个设计值上偏差。你typical值设偏了,中心值也就会跟着偏的。

网友:
Calculated Parameter哪里选Length, Resistance就会变成可编辑,填入相应的电阻值如10K,就会自动帮你算出相应的Length

网友:
看你電路的需要,以及後仿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