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问题

楼主(2016-09-06):
请问那个白色圈圈里的nmos管对反相器的功能有什么作用?仿真显示与普通反相器相比,阈值电压一样,然后静态电流特别大,所以不知道电路中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结构

特殊

特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NMOS把反相器输入输出短起来,1, 用反相器提供一个1/2 VDD 的Vcm.
2, 如果NMOS 的导通电阻很大,则这个结构可是视为一个TIA, 常用于clock信号的接收 (存疑).
图中,下面两个如(2)所述,构成TIA接收clock, 中间的反相器提供相同的共模电压(1). 整个电路通过H桥以及电阻将输入电流转化为TIA共模电压的offset以调整clock的duty cyc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挺有道理的,但是那个NMOS管不是高阻,因为栅上是高电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产生1/2 Vdd 的可能性大一些。后面接什么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相器

网友:
應該是Reset功能吧。

网友:
這電路叫做pre-amplifier,其實就是一個最基本也最牛逼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