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来看看我程序哪里有问题,为什么检测不到信号上升沿?

楼主(2016-09-06):
写了一个程序仿真结果都正常,但把程序下载到FPGA里面就无法工作。下面是状态机的程序,现在是实际电路中检测不到S0状态中的triggle_rising,不知道程序哪里有问题,求大神来看看呐。

module fsm(
  output reg rw,
  output reg endatapath,
  input spi_cs,
  input full,
  input triggle,
  input clk
    );

reg[1:0] state,next_state;
parameter S0 = 2'b00,
          S1 = 2'b01,
                         S2 = 2'b10,
                         S3 = 2'b11;
reg sync_cs1;
reg sync_cs2;

reg sync_triggle1;
reg sync_triggle2;
reg triggle_low;
reg triggle_high;
wire triggle_rising;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ync_cs1 <= spi_cs;
  sync_cs2 <= sync_cs1;
  sync_triggle1 <= triggle;
  sync_triggle2 <= sync_triggle1;
  triggle_low <= sync_triggle2;
  triggle_high <= triggle_low;
end

assign triggle_rising = (triggle_low)&(~triggle_high);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tate <= next_state;
end

always @(state,full,sync_cs2,triggle_rising)
begin
  rw = 1'b0;
  endatapath = 1'b0;
  next_state = S0;
  case(state)
    S0 : begin
                if(triggle_rising) next_state = S1;
                          else next_state = S0;
                        end
         S1 : begin
                rw = 1'b1;
                          endatapath = 1'b1;
                          if(full) next_state = S2;
                          else next_state = S1;
                        end
         S2 : begin
                next_state = S2;
                if(sync_cs2)
                            next_state = S3;
                        end
         S3 : begin
                endatapath = 1'b1;
                rw = 1'b0;
                          if(full) next_state = S0;
                          else next_state = S3;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异步信号进行打拍同步,若你的triggle信号是单周期脉冲,则需要满足产生triggle的时钟慢于或等于同步时钟,所以采样不到triggle_rising 很大可能是triggle的持续时间小于同步时钟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 抱歉我忘说时钟和信号频率了,我的时钟频率是12.5MHZ,输入的triggle信号频率是1KHZ,感觉应该可以采集到的啊

网友:
这个代码我看着累,为什么寄存器没有复位?
缺少注释,包括端口
不能罗列全的敏感变量还是用always (*) 代替
楼上说可能是triggle的持续时间小于同步时钟一个时钟周期,我觉得不是.
同一个时钟源下的触发,不会存在时钟的异步,根源可能在于输入信号triggle的持续时间,如果triggle是电平而不是只有一个时钟周期的脉冲,triggle_rising是会被拉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