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提交的GDS文件中,MARK层和LABEL层需要STREAMOUT吗?

楼主(2016-09-06):
比如RES_MARK,CAP_MARK,LVS_CAP,METAL1_TEXT等,我的理解是这些层或者只是给LVS/DRC规则检查用的,或者只是用来给金属打label用。应该是不需要的。GDS文件中这些层的datatype属性是5或10。恳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把所有的层次提交给FAB,由他们去选择哪些层次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label不需要做mask

网友:
建议还是都提取出来,方便以后备份数据与提交数据一致性,如果删除了,以后修改起来很麻烦。

网友:
一些你能确定是与MASK无关的层次,给不给都没关系,不想给就不要给咯。

网友:
这个看需求。我说一下考虑给或者不给的理由:
不给:
有些人看着你的label、pin名这些就知道是什么产品,然后可能竞争对手也就知道了,多大的die,啥时候  tape out的,有多少层,进而推断出大概成本,更恶劣的我就不说了,别提管理制度啥的;
给:
有的fab会重新做DRC,这样就需要用到辅助层了,fab做可能会帮助你额外发现一些问题,虽然你也做过,但是他们做tape out的team甚至用的command file都和你的不一样。相信我,有些fab内部不同的team之间的彼此交流,都不如你跟他们的交流多;
极少数的mask逻辑运算会用到辅助层,这个很少见,但是真的有哦,这个后果如果不给辅助层后果大家都能想到。

反正负责任的大厂,都给肯定不会错,或者填tape out form的时候可以跟AE聊聊,确认这条线以后的给数据方式。

网友:
当streamout gds的时候肯定是全的包含所有信息的数据,交到foundry,他们还要去merge gds和check,但是光刻的时候肯定只有mask layer,量产的ic 肯定会有logo了 那时候就不涉及到其他人或者竞争对手去知道你做的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