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 WIN10生成DDR3 IP时会闪退

楼主(2016-09-06):
vivado WIN10生成DDR3 IP时会闪退?怎么解决

网友:
估计需要退回到win7试试,win10下是有一些程序出现不稳定甚至不兼容的情况,尤其是eda类工具

网友:
應該是出現在I/O pin定義那邊吧
目前知道的解決方法:
1. 回到Win7就一切正常
2. Win10下,不要用讀取檔案方式,改用手動一個一個自己輸入

楼主(2019-08-11):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