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起点的定义

楼主(2016-09-07):
在create_clock中,如果起点定义在module的pin上没有指定具体的cell的pin,这对后期做布局布线有什么影响?

网友:
那就把clock port的driving cell设小一些,让cts自动加个大buffer在端口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想了解的是如果这样设置,ICC会不会将这个优化掉,只留下个端口在那。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定义到module的端口的话,时钟树会做,但看clock_tree的时候就看不到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用report_clock_tree -level_info 可以看到具体的!
你有碰到sink丢失这种情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加的这个cell会在端口附近fix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