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端口ram读写问题

楼主(2016-09-07):
请问大神们我利用IP核例化了双端口RAM,在读写的时候,给地址0写1,地址1写0,但是在读取地址0和地址1的数据都是1。同样的给地址1写1,地址2写0,在读取地址1和地址2的数据都是1。后面都是这种情况,请问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的RAM使用情况说得不是很清楚。

我之前使用MIG控制DDR时出现过类似问题,仅供参考。
DDR数据总线是32bit,即4字节,所以往地址0x0000中写数据时,0x0000~0x0003都被写入数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做了flop out,所以输出的延迟一个周期导致的。

网友:
输出寄存最多是整体延迟一拍,不会影响读出数据,看看写入采样对不对

网友:
夜观天象,发现楼上的答案就是正解。

网友:
时钟同步吗,看了代码才能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