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触发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6-09-07):
各位前辈,我有一个verilog代码,是实现在触发信号triggle_rising(检测triggle的上升沿)有效的时候,FPGA控制adc工作然后采集完1000个数据的时候,把数据存储在RAM中,然后通过RAM把数据传到另一块板子。但现在问题是下到板子上就“触发信号triggle_rising”FGPA检测不到,不知道问题出在那了,希望前辈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看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指点一下,这是我写的代码,在FSM状态机的部分:

module fsm(
  output [1:0] rw,
  //output triggle_rising,
  input spi_cs,
  input full,
  input triggle,
  input clk
    );

reg[1:0] state,next_state;
parameter S0 = 2'b00,
          S1 = 2'b01,
S2 = 2'b10,
S3 = 2'b11;
reg sync_cs1;
reg sync_cs2;

reg sync_triggle1;
reg sync_triggle2;
reg triggle_low;
reg triggle_high;
wire triggle_rising;
//reg triggle_rising = 0;

reg [1:0] rwR;
assign triggle_rising = (triggle_low) && (!triggle_high);

assign rw = rwR;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ync_cs1 <= spi_cs;
  sync_cs2 <= sync_cs1;
  sync_triggle1 <= triggle;
  sync_triggle2 <= sync_triggle1;
  triggle_low <= sync_triggle2;
  triggle_high <= triggle_low;
// triggle_rising <= (triggle_low) && (!triggle_high);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tate <= next_state;
end

always @(state,full,sync_cs2,triggle_rising)
  begin
    rwR = 2'b00;
    next_state = S0;
    case(state)
       S0 : begin
          if(triggle_rising)
             next_state = S1;
     end
   S1 : begin
          rwR = 2'b01;
    if(full)
       next_state = S2;
    else
       next_state = S1;
    end
   S2 : begin
          next_state = S2;
          if(sync_cs2)
       next_state = S3;
  end
   S3 : begin
          rwR = 2'b10;
    if(full)
      next_state = S0;
    else
      next_state = S3;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不是发过一次了me?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你确定triggle和clk是在一个时钟域的吗?是否太短导致sample不到。   2. 做个仿真吧,你会看到一堆unknown信号,可以试着把你这些做double flop的信号,给个复位撒,控制逻辑信号最好做到能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想到是不是同步的问题,于是我把检测triggle上升沿的triggle_rising信号放在always块中,但试过了还是不行,仿真这些都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说的double flop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前辈说的太短,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是一个时钟,但我单独把triggle_rising引出来,是可以检测到这个信号的,并且刚好是一个时钟周期,所以这个加宽这个信号,该怎么做呢?求解答

网友:
打两拍,或上

楼主:
打两拍,是把triggle_rising加宽2个时钟周期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明确设计中的triggle和clk是不是一个时钟域的,如果不是的话,你输入打拍很可能是没用的,至少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