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噪声计算

楼主(2016-09-07):
通常在考虑使用电容DAC阵列结构的SAR ADC噪声的时候,是不是只关注采样的KT/C噪声和比较器噪声。根据SAR ADC的工作过程,整个ADC的量化过程可以分成采样和比较阶段,采样的时候
会引入采样噪声就是KT/C_tot,C_tot是总电容。在比较阶段因为DAC阵列的开关操作也会
引入噪声,比较器同样在比较阶段也引入噪声。那么在总的噪声应该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
采样的KTC噪声,第二个是比较阶段DAC阵列引入的KTC噪声,第三个是比较器的噪声。不知道
应不应该这样考虑。如果这样考虑的话,那么DAC引入的噪声如何计算呢。

网友:
各个模块都可以FFT噪声的仿真?

楼主:
你说的是电路级仿真还是芯片级仿真

网友:
JSSC上最近几年有篇纯SAR的ADC有讲,转换阶段的开关噪声,题目忘了

网友:
一般都只會考慮KT/C Noise,
得到Minimum Capacitor area,
您可以模擬看看,
比較器的Noise << KT/C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最小电容面积不是根据INL和DNL计算出来的么,用.noise仿了一下比较噪声大约0.1mV,采样KTC噪声大约0.045m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A:
最小电容面由兩個條件決定:
(1)Capacitor Matching即INL<1LSB and DNL<0.5LSB and 99.7% Yield Rate
(2) KTC -->決定ADC SNR.
哪一個條件算出的電容大,就要選那一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yield rate怎么是计算的

网友A:
A 53-nW 9.1-ENOB 1-kSPS SAR ADC in 0.13um CMOS for Medical Implant Devices

參考這篇:

A 53-nW 9.1-ENOB 1-kSPS SAR ADC in 0.13um CMOS for Medical Implant Devices.pdf (982.08 KB , 下载次数: 181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终于弄明了!

网友C:
I find some document

    tradeoff SAR ADC_Systematic Design Cairo University.pdf (1.57 MB , 下载次数: 844 )

以前一直对sample/hold
mos
到底该如果解决charge injector clock feed through 困扰, 因为我会做到高压使用 20v switch mos , 发现 simulation 问题很大, 最后是改先分压使用
低压 mos sample/hold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SAR要工作在20V电压情况下么?我以前用过电阻去分压的办法处理高压信号。

网友:
    不是 sar AD , 是先前设计电路须要 高压信号 sample/hold
因为 DAC 会有类似 sample switch .

网友(2017-07-08):
回复 网友C:

  謝謝大牛了

网友(2017-12-04):
SAR ADC噪声计算

网友(2019-09-18):
正好学习SAR,非常感谢

网友(2019-10-18):
引用 网友C:
I find some document

资料很有用,多谢分享!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精彩回复

网友(2020-03-04):
引用 网友A:
A 53-nW 9.1-ENOB 1-kSPS SAR ADC in 0.13um CMOS for Medical Implant Devices

參考這篇:

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I find some document

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2020-12-30):
有没有saradc的噪声传输函数计算得比较详细的文章

网友(2021-02-14):
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D(2021-04-17):
SAR ADC的噪声有KT/C 噪声,比较器噪声,关于量化噪声应该也要考虑在内的吧?

网友E(2021-08-04):
引用 网友D:
SAR ADC的噪声有KT/C 噪声,比较器噪声,关于量化噪声应该也要考虑在内的吧? ...

你好,我想问一下采样噪声,热噪声,量化噪声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一下采样噪声,热噪声,量化噪声的区别是什么

采样噪声实际上也是热噪声啊,噪声和信号一起被采样到电容上,而量化噪声是因为ADC本身位数有限造成的分辨率有限,位数越高,量化噪声也就越低,热噪声的话主要是比较器的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样噪声实际上也是热噪声啊,噪声和信号一起被采样到电容上,而量化噪声是因为ADC本身位数有限造成的分 ...

好的,谢谢啦

网友(2021-12-14):
感谢各位分享和解答

网友(2022-05-05):
比较过程如果不涉及到电流,应该没有噪声

网友(2022-08-02):
引用 网友A:
最小电容面由兩個條件決定:
(1)Capacitor Matching即INL

请问ktc>SAR ADC噪声的公式是什么,(kt/c)>(lsb)^2/12    ???  从这个公式怎么求出c啊

网友(2023-08-12):
问题是好问题,我觉得楼主考虑的有道理。在转换过程中的电阻产生的热噪声,也得计算进去,并且这个噪声约为1.6倍的TK/C噪声。

网友(2024-05-29):
Thanks for ur sharing.

网友F(2024-11-19):
仿真发现,比较阶段DAC阵列下极板引入的KTC噪声更大,这个噪声也会影响ADC信噪比,为啥看各种文献很少有人研究呢

网友(2025-06-02):
引用 网友F:
仿真发现,比较阶段DAC阵列下极板引入的KTC噪声更大,这个噪声也会影响ADC信噪比,为啥看各种文献很少有人 ...

您好,最近在建模时也在考虑转换阶段的下极板KTC噪声问题,假如把所有开关作为电阻来建模,从噪声在下极板的进入到反应在上极板比较器输入端的传递函数不仅有极点而且有零点,从而被放进来的噪声带宽非常大,想请教一下是否有一些重要的理解被我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 53-nW 9.1-ENOB 1-kSPS SAR ADC in 0.13um CMOS for Medical Implant Devices

參考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