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 PA 稳定性措施

楼主(2016-09-07):
近期仿一个功放 BLF642  AMPLEON    他推荐的470-860M的电路中  稳定措施不太明白   用ADS参照 仿真了 发现还是不稳定  急求各位大大指导  新人不胜感激

推荐电路

推荐电路

它的模型 都可以在官网下载

网友:
电阻R1就是提高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用ADS仿  电路不稳定呀  一直搞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R1前在加个电容试下怎么样

网友:
在栅极加电阻或者在栅极偏置上加电容和电阻并联电路

网友:
没啥, 加电阻,加隔离。

网友:
你的布板 信/地波程差不一致 导致某些频点的不稳定 这是胎里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