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显示某个net问题

楼主(2016-09-07):
请教一下,在用calibredrv查看版图时可以使某个net高亮吗? 像用virsuoso查看版图时可以使用MARK一下点亮某个net的功能一样
现在用calibredrv查看上层没用mark功能很不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中一个polygon or path 右键选extract 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只能高亮选中的layer,有没有办法把整个net都高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要配置.layerprops这个文件吧,要定义连接性,你可以查下手册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