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半空半满该如何判定???

楼主(2016-09-07):
看的一些资料说是可以相减,但相减的应该是二进制数吧,,这就不涉及到格雷码了??半空半满如何设计到格雷码呢????

网友:
半空半满和格雷码的关系?
对此不太了解,或者你说的没有很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格雷码用来跨时钟域传输,传过来之后随你咋玩,比如说转成二进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说,,格雷码打2拍作为跨时钟域后,,然后转换成二进制,进行比较吗???,冒昧的再问一下,,半空半满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