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关于CTS后的uncertainty

楼主(2016-09-07):
学习了半天,有好多疑问:
第一,后端为什么只在timing report中报出crosstalk的影响?还有其他的SI问题不关心吗?为什么都没听过要分析SI什么的在flow中。
第一,在CTS后,有人说要执行:remove_clock_uncertainty [all_clocks],执行完这个条命令不是吧design中的setup和hold的uncertainty都去掉了?怎么可以这样?

网友:
谔谔,你确定是remove_clock_uncertainty,而不是remove clock latency

网友:
要报一下Glitch,还要报一下时钟双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可是通过什么命令来报呢?要报一下Glitch,还要报一下时钟双沿?我就知道一个-delta。
还有对您说的双沿不是特别懂,input tran和output tra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哦,我写错了,我其实就是不知道在CTS后,我应该怎样相应的改一下SDC约束,需要改set_input_delay?假如长完tree,我的inset delay是1,应该怎么考虑改SDC的约束?还需要改别的吗?

网友:
set_input_delay是前端预估信号到chip port的一个delay值,这个值ARP是不能去改变的。它将伴随APR的一生,一直到timing signoff

网友:
cts结束之后,clock上有了真实的delay,这个时候就需要把networklatency ideal clock什么的都去掉了,然后让工具计算clock 上的delay了。
cts之后可以使用cmd:
re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update_io_latency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自己man,看一下。

网友:
encounter tool cmd,icc的不太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懂了,看到资料做完CTS,应该更新IO latency,其实就是更新从clock port到reg的clock delay吧?update_clock_latency命令是会自己做的?
另外我在CTS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有5个clock是同步的,但是设计中还有generate clock,我应该怎么设置balance group?您在CTS前一般是怎么分析tree结构的?感觉自己不会分析tree的结构哦,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tool generate spec file->generate trace file->cts之后看clock report,分析latency & skew。DRV什么的。

网友:
我们都是remove_clock_uncertainty [all_clocks] postcts 之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 可能,你CTS后,就一点uncertainty也不留了?!不给route留一些margin了 ?

网友:
嗯 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glitch:  report_noise_common_format -type height
double switch: report_si_double_switching_common_for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