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面试问题:overshot和frequency peaking 的关系

楼主(2016-09-07):
早上笔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不太理解,求助一下大家。
题目画了两个图,一个是时域的阶跃响应的overshot(过冲)现象,另一个是频域的frequency peaking的现象。
我大概画了下这连个图:
问题是(1):overshot是否一定会导致频域的frequency peaking? 反过来frequency peaking 是否一定会导致时域的overshot。
         (2): 减小overshot可以怎么做;减小frequency peaking 可以怎么做?

感觉比较困惑,理解的不太清楚。

希望有大神能帮助解答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顶下。一个是相位余度问题,一个复数共轭极点引起的吧

网友:
相位裕度越小,过冲越明显,振铃越明显。

网友:
楼上正解!关于峰值的解释,Garder 的书里有说明。至于过冲,主要就是相位裕度的问题了。

网友:
一个是step response, 一个是频率响应。本质是一样的。

对于一个二阶系统,如果damping factor 0<zeta<1,是underdamped,有两个共轭根。系统还是稳定的,只是相位不够。这样step response就会出现overshoot, 频率响应就会有peaking.

减小都是同样的方法,让zeta >=1,这样就有两个实根,PM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想请问,阻尼因子zeta和反馈系统中的反馈因子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直观的来讲,反馈因子越大(即反馈越强),越容易不稳定,相位裕度越小,出现欠阻尼震荡的现象, 此时也有两个共轭的复数极点。
而反馈因子越小(反馈越弱),越容易稳定,相位裕度越大,出现阻尼收敛的现象。

和您描述的十分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Razivi的书里给出了一个spice的仿真,那个电路的PM有65°,但仍然出现了overshot,他的解释是:”相位裕度这个概念很适合于处理小信号的设计。实际上,反馈放大器的大型号阶跃响应与图10.12(P291,中文版)不符。“

不知道您是怎样理解的?

网友:
關鍵在zeta呀~
推薦你去看signal and system的書,裡面對二階系統的數學描述會幫助你設計PLL。

网友:
大信号阶跃响应会改变dc点
频率响应是在某一dc点下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推荐的书和章节吗
我手头上有一本奥本海默的信号与系统

网友:
我的观点:

   时域响应(左图)转化到频域,应该包括幅度特性(右图)和相频特性(未知)

     该图的overshot 是由于PM小于65(或60)所致 , frequency peaking 是由于极点所致,

    问题(1):overshot (存在极点)一定会导致频域的frequency peaking; 反过来frequency peaking 不一定会导致时域的overshot。因为 相频特性未知,PM未知。

         (2): 减小overshot,增大PM;frequency peaking很难减小,只能将frequency peaking推到不关心的高频去(或者零极点抵消)。如果硬要减小,那么电路的内部节点应尽量少,且为低阻抗结点。

          个人观点

网友:
假如说只考虑纯极点系统,频域peak意味着存在复数极点对,相对应的时域响应一定会有ring。
时域有ring可能是因为两个实极点的系统相位裕度不够,频域上不见得会有peak.

网友:
overshot是由于PM或GM不足导致的。
实极点或共轭极点peaking都有可能导致PM或GM不足。
在引入低频主极点的情况下,即使有高频peaking也能满足PM和GM。

减少overshoot一般就是想办法把极点分开,加大补偿电容降低主极点或减少晶体管尺寸来提高第二极点位置。有时尝试不同的电路架构也有机会的。

我感觉peaking和电路架构有很大关系,难改。

还有面试未必一定有标准答案。但你一定要有自信,能讲,即使错了也能博得好感。

网友:
你没有说清楚这个频域图画的是什么传递函数的图。是开环传递函数的?是闭环传递函数的?如果是闭环传递函数的话,问题很简单,左右两图是对应关系,peaking越大,damping factor越小,overshoot越大。
如果是开环传递函数的话,问题就复杂了,左右两图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稳定情况如何,除了PM,还要看GM。如果GM不够,同样存在稳定性问题。如果PM在60,GM比-10dB更负,跑阶跃还出现书上说的情况,我表示不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学习到很多,这几天恶补了下信号与系统,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两者的确不应该是一种完全对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