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楼主(2016-09-07):
求助各位大侠,小妹目前做项目调用PCIE硬核,大部分程序都是用的例子程序,程序里没有修改其他的,但是现在是PCIE核不工作,与电脑的通信失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注:电脑上硬件驱动装好的)

网友(2016-10-08):
首先检查硬件时钟,建议用和电脑主板上供的100M参考时钟,然后检查金手指各个管脚,是否正常;
然后看FPGA的PCIe core,里面的link是否为高,如果不为高,说明PCIE系统电路上存在问题,比如lane数不匹配,速率不匹配等。。。。
用windriver软件在PC端查看下是否发现xilinx设备,如果没有,也是说明PCIe系统电路存在问题;
如果是link上了,通信失败,看看是否你例化的pcie core不不支持某些通信方式,比如io方式,建议还是用windriver软件在PC端对板卡进行PCIe交互,比你直接用操纵系统的驱动软件要靠谱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