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功率和频率都会影响最佳阻抗匹配

楼主(2016-09-07):
在ADS中仿PA,有时候要扫频率,有时候要扫输入功率,来来回回都是它们在影响电路性能。自己的基础较差,目前能理解的是,他们对阻抗的匹配影响是这样的机理:1:射频电路中,每一个元器件的值都和频率有关,所以频率改变,之前已经用电容电感匹配好的最佳负载阻抗就会偏移,因为在另一个频率下,他们的值都已经改变了啊,阻抗匹配就不成立了。2:输入功率增加,功率管脱离线性工作区域,此时的输入输出功率关系不再保持线性,功率管工作状态改变,其输入输出阻抗也会随之改变(应该会改变吧),最佳阻抗匹配也就被破坏,需要重新匹配。

  还有一个理解是:输出功率随着输入功率增大而增大,最后保持线性,主要是管子的工作状态导致的,Id-Vds输出特性曲线不就是这样。但为什么一般在低频下输出功率高,PAE高,高频下两者就下降了,目前还没有弄懂,还要看书看书。感觉宽频的PA有点难做啊,输出功率,PAE随着频率的升高下降实在太快了。

想问问大家对这两个独立变量有没有什么好的见解,一起交流一下,促进彼此的理解。基础比较差,有错误大家可以无情拍砖。

网友(2017-07-10):
回复 楼主:

理解问题的方向大致是对的,但是实际是不是你所推测的,你还需自己去验证的。比如第一点,频率改变,之前在某个频率下的匹配就此失效?如果你一开始是单频点匹配的话,确实也就不会考虑频率改变,匹配电路的功能变成什么样了。来说说宽带,你可以在每个频率下去loadpull,他们的Zopt在哪个区域,然后去匹配,而且匹配网络是要同时兼顾考虑的频率,这样还会失效吗?实际中,往往不是点对点,而是多维对多维的映射,只要在合理可接受的区间,都Okay!希望有点帮助!

网友:
看后回帖得信元,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