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的PSS仿真结果是功率谱么?

楼主(2016-09-07):
小弟cadence刚上手,好多问题都不懂,现在想看下输出波形的功率谱,网上查了下说是cadence中的pss可以。pss周期稳态仿真和psd一样么?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PSD其實就是time domain的信號轉到frequency domain.
理想上應該會是一樣,但是你真的去用兩種方法跑VCO的PN,你會發現PSD跟本不能信。
那是因為實際上的RJ效應,跑tran.是要開tran. noise才會有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所以简单说就是我在cadence里用pss仿真就可以啦?不用在导出数据用matlab写psd了对吗?

网友:
我覺得是的。
但你如果更嚴謹,要知道pll close loop的PN就會比較難。純VCO就用PSS即可。

网友(2020-05-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指导下,用cadence对vco怎么进行pss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