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怎样加粗选择对象的边缘

楼主(2016-09-08):
我在virtoso中选择一条线,可是这个选择的线太细了,我想把它换颜色或者加粗边缘显示
我改了display.drf中的所有layer,可是没用,什么情况啊

网友:
真的全部改过了?IC5+是hilite这层

网友:
那就改line style

网友:
改select layer即可

网友:
之前一直在找这个,多谢了

网友:
点亮线是y0  1 2 3 4 5 6 7 8 9

网友(2017-06-20):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真的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