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内部有一个clk_switch 模块 sdc里需要怎么定义?

楼主(2016-09-08):
芯片内部有一个clk_switch 模块 sdc里需要怎么定义?

clk_switch clk_switch(
.clk0 (clk0)
.clk1 (clk1)
.clk2 (clk2)
.sel
.clk_out
)

clk0 clk1 和clk2 已经定义了create_clock,需要在clk_out的输出pin上再定义时钟吗?还是有其它约束需要添加?

楼主:
在clk_out上是不是不需要定义了?

网友:
不管你有没有glitch free,输出端都应该是两个enable clk的组合逻辑输出,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不需要的
不过最好是定义两个clk的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