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p disconnected to GND

楼主(2016-09-08):
在对画好的版图进行LVS检查的时候弹出了‘ptap disconnected to GND’这个ERC规则错误。
同时还有ptap disconnected to VDD
求助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
应该是ptap floating造成的

网友:
就是有floating的ptap啊 你高亮电源或者地 不亮的地方就是floating的

楼主(2019-03-12):
回复 网友A:

网友:
默认ptap应该是要接地的
但电路设计中有些是接中间电位的会报这个错
也可能layout有些ptap floating也会报这个错,通常不允许floating的

网友:
同时还有ptap disconnected to VDD??应该是ntap disconnected to VDD吧?
原理同上,电位反一反